资料共享
关于速度问题

楼主(2007-03-29):
请教:我的设备是三个变频器控制三个电机,正常情况速度是170米/分,正常运行中有时突然收卷电机有降速现象,而且是很短时间,这样就导致不能正常工作了,请问各位大虾次现象是否为信号干扰?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2007-09-05):
肯定是变频器或控制系统出了问题,控制元件越多,故障率就越高,这是肯定的!
再有如不想改变现状就在抗干扰上下点功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