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200m的51系统,线性还是开关电源?

楼主(2007-03-29):
我现在是这样的.5w 双15v普通线性变压器. 先lm371稳压至10v,再7805(额定电流1A)稳压至5v.为什么这么烫呢?

我用的是大的7805.datasheet写额定电流可以到1a,我量负载电流也就120ma,可是很烫.为什么?

是不是最根本的变压器选型错误?我该如何做呢? 还要加个继电器,估计总电流要200ma.
以前听说线形电源比开关电源纹波小.我实测发现买来的开关电源更小.

线形电源到底有没有什么优势?

网友A:
有一种PWM开关式的芯片,如LM2575可用,不会有什么发热的。

楼主:
这是不是那种低压差的稳压芯片?

和78系列比有什么劣势吗?

楼主:
我还需要个+/-10v给op07供电.这个如何做呢.
我现在的电源是1路整流后经lm337输出-10v.
另一路整流后经lm317 输出10v--->7805输出5v.

网友A:
1.PWM开关芯片工作在开关状态,电压的稳定是靠调节PWM波的占空比。而78xx、79xx或LM317之类芯片属于线性稳压芯片,从本质上来说是以消耗能量来稳定电压的,所以芯片发热、效率不高。

2.运放的负电压电流要求并不大,你可以使用专用的负压芯片或者使用DC-DC转换器,将输出正端接地,负端可获得负电压。

楼主:
谢谢 芯片级维修.
感激涕零.
:)

网友B:
LM2575和7805有什么区别?
7805只能工作在5V左右的范围之内吗,超出这个范围就会大量发热,直至烧毁?换成LM2575就不会发生大量发的热的情况了吗?

楼主:
芯片级维修:

您好!
我想知道lm2575输出的纹波电压是否可以7805差不多小.(<3mv,负载电流150ma).

我的问题在如下这个贴,谢谢!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81935

楼主:
dc-dc转换器好贵啊.
5v输入,+/-12v输出38元.

网友C:
7805的输入电压太高了,前面加几个二极管降一点,应该可以的.

网友D:
7805不加散热片时额定功率很低,散热片加大点就可以了,再带200mA负载完全没问题.
还有你说的LM371稳压至10V,应该是LM317吧?LM317输出电压是可调的,你可以调低点啊.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B:
芯片级维修
有一种PWM开关式的芯片,如LM2575可用,不会有什么发热的。
请教一下,LM2575输入的是高频开关电源,输出的是平缓的直流电;,而7805输入的是已经是经过整流的直流电,这两种芯片的工作方式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A:
楼上可以下载芯片的datasheet看一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