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200ma,应该选多大的变压器?

楼主(2007-03-29):
我是用5w 双15v普通线性变压器. 先lm371稳压至10v,再7805(1A)稳压至5v.负载要5v,200ma. 5w变压器不算热..我是蒙着用5w,变压器实际功率怎么算好?

网友A:
5*0.2/0.7=1.42 所有2瓦就可以了

网友B:
为什么要除以0.7,0.7是什么参数?

网友C(2007-05-06):
我觉得应该是15乘以1.41再乘以0.2等于4.23瓦,所以你用5W正好.算功率应该取整流滤波后电压乘以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