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和电机对光电开关的干扰

楼主(2007-03-29):
怎样排除变频器和电机对光电开关的干扰

网友A:
可以考虑分开走线或动力线穿管

网友B:
好象不严重吧,我们用很多没有多大问题啊!

网友C:
用抗干扰的光电,信号绝对的好,价格不贵,可以先试试

网友D(2008-02-26):
变频器和电机对光电开关有何影响呢!
现在不开电机可以正常工作,开了电机之后,光电开光就不稳定,指示灯不停在闪!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谢谢,那位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