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静电为什么打不死人?

楼主(2007-03-29):
突然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静电电压可以达到2-3KV,甚至可以达到几万V,人体电阻一般为2K欧姆,那静电产生的时候 ,经过人体的电流为1A,与人可以承受的30MA电流来说,是相当大的了,那静电为什么电不死人呢,是因为它太瞬时了吗?

网友A:
为什么电死人的都是高电压?因为要有足够的电压才能击穿绝缘层使电流通过。同时,高电压也是电流强度提高。任何物体都是有足够的电阻的,因此,电池的1.5V电压和电压驱动的电流不足以在人的身体上产生足够的电流,所以没有感觉。当电压足够高的时候,就会使人体的电阻降低,致使电流增大,当电流增大到了一定量,就会致人死命!
这时候解释为什么几千伏的静电为什么电不死人。因为仅有足够的电压,没有足够的电流!有的时候,人身体上的静电能高达几万伏!!!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干燥的天气里脱衣服会噼哩啪啦响的原因,高的电压击穿了衣服和人体之间的绝缘,但在放电的一瞬间已经把电流释放了,没有后续的电流。

网友B:
不一定吧,有时静电也可以电死人的!

网友C:
不单单看电压,还要看电荷Q的多少。雷电也是一种静电,雷电电不死人?

网友D:
心脏承受100ma的电流超过3秒就会停跳,静电放电时间远小于这个时间

网友E:
要理解这个问题,先要确定“静电”的概念。
若是衣服上的静电,则如大城所说。

网友F:
那是因为没有碰 到大的电流啊,电流大一点不到一秒死悄悄啊

网友G:
在电气安全知识上,最终也只谈电流,毕竟只有电流才能做功。

网友H:
雷电属不属于静电"?????

网友I:
静电放电时间短,如果时间长,一样致人于死地!!

网友J:
长见识咯!

网友K:
谁说静电打不死人?

网友L:
所以为什么说有安全电压和安全电流呢!

网友M:
看来问什么的都有

网友N:
怎么哪都问啊???谁说打不死人!打雷击不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