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为什么打不死人呢?

楼主(2007-03-29):
  突然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静电电压可以达到2-3KV,甚至可以达到几万V,人体电阻一般为2K欧姆,那静电产生的时候 ,经过人体的电流为1A,与人可以承受的30MA电流来说,是相当大的了,那静电为什么电不死人呢,是因为它太瞬时了吗?

网友A:
因为其能量不足够大,产生的电流太微弱。而云层所带的电荷大到一定程度时会通过物体对地放电,其威力是十分惊人的。

网友B:
电流微弱而且瞬时消失

网友C:
能量小,有电压没电流

网友D:
虽然说电流很小,但打人还是很疼的呀.
那反过来,电压就十几伏,电流很大的情况下,对人会不会有危险呢?

网友B:
工频电压<50V时,其电流大对人不会有危险.

网友E:
下雨天打雷算不算静电???
你在雨天是不是尝试一下雷劈的滋味,然后看看还能不能回来.

网友F:
人体静电电压高,但电荷量少,所以对人没什么感觉,带电云层电压高,电荷量也大,放电时间长,能量也大.电压十几伏,通过人体电流就很小,所以对人不会有危险

网友G:
以为它是静的 啊

网友H:
你可以量量你身上的静电电压和电流 量完你就知道了!!!

网友I(2007-06-25):
我觉得应该电压和电流都要考虑的……

网友J:
静电可以电死人,雷劈就是一种

网友K:
不要轻易去试,静电可以电死人,其威力是十分惊人的!

网友L:
1、静电的危害程度与静电的容量大小有关;
2、人身上穿的衣服、头发、四肢都可能产生静电,电压高达几万伏,为什么打不死人,因为电容量很小,电流很小,持续时间短;
3、例如雷电,也是静电,由于容量大,造成的危害大;
4、容量小的静电火花,也不能小视,它是引发火灾、爆炸事故的直接原因!

网友M:
TO 猎隼:
 人体电阻一定,一般为几十K或M,欧姆定律。
哪来的低电压,大电流?

网友N:
能量小,电不死人,但若静电打到集成电路上,那它的能量绝对够大了,能将IC电死

网友O:
谁说静电打不死人?

网友D:
那电镀生产线的电压就低,但电流大,你摸一下会不会死呀.

网友P:
说来说去都没讨论到点子上,
跟电压电流电阻都有关系,
但最关键的是看有多少能量,
220V家用电接触时间短也死不了人,但是要被粘住的话48V一样要了你的命.

网友Q:
能量太小了所以也不能致人命的

网友R:
电流大于0.5A,电压大于36V就会电人。

网友S:
好象还是和人身体的静电电压电流有关系

网友T:
要看被释放的能量来判断...有时候瞬间的闪电也只灼伤衣服...

网友U(2007-12-21):
有些人喜欢把电流和电压分开想,认为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电圧是产生电流的原因,根据欧姆定律 I=U除以R ,电阻是根据物质的材料而定的,所以一般来说不会变动。在这里电阻不变,电流和电压之间是呈正比的,也就是说电压越大,电流就越大。

静电的概念是分布在电介质表面或体积内。以及在绝缘异体表面处于静止状态的电荷叫做静电。而电流的概念是自由电子定向移动才产生了电流。
我们所看到的静电是静电的放电现象,是物体的带电量越过了他的绝缘能力时所产生的一种现象,并不是电流。

网友U:
有些人喜欢把电流和电压分开想,认为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电圧是产生电流的原因,根据欧姆定律 I=U除以R ,电阻是根据物质的材料而定的,所以一般来说不会变动。在这里电阻不变,电流和电压之间是呈正比的,也就是说电压越大,电流就越大。

静电的概念是分布在电介质表面或体积内。以及在绝缘导体表面处于静止状态的电荷叫做静电。而电流的概念是自由电子定向移动才产生了电流。
我们所看到的静电是静电的放电现象,是物体的带电量越过了他的绝缘能力时所产生的一种现象,并不是电流。

网友V:
就看你的人体电阻大小了

网友W:
电击的根本原因是电流,通常来讲,<30mA的电流是安全的,但如果时间太长,积蓄的能量够多,同样可以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