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为什么打不死人呢

楼主(2007-03-29):
  突然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静电电压可以达到2-3KV,甚至可以达到几万V,人体电阻一般为2K欧姆,那静电产生的时候 ,经过人体的电流为1A,与人可以承受的30MA电流来说,是相当大的了,那静电为什么电不死人呢,是因为它太瞬时了吗?

网友A:
静电是因为原子核与核外电子的数目不匹配而产生的!打不死人的原因是因为他的频率很小!

网友B:
静电只是电压高,但电流很小,所以对人体没有什么伤害。

网友C:
电压高如何电流小???如果说频率低,直流不也照样电死人!

就是放电时间短,不信试试静电测试仪!!

网友D:
我们厂静电引起火灾,差一点把整厂都烧了

网友E:
通常静电的电荷是有限的,刚一接触,接触的人最多感觉被麻了一下,电荷就放光了,再也不会麻人。
如果静电的容量绝对的大,假如是取之不尽,那么照样能电死人!

网友F:
练胶机的静电很厉害,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G:
  通常静电的电荷是有限的,刚一接触,接触的人最多感觉被麻了一下,电荷就放光了,再也不会麻人。
如果静电的容量绝对的大,假如是取之不尽,那么照样能电死人!有道理

网友H:
放电时间短而已。

网友I:
持续时间短,产生电流小

网友F:
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J:
对,静电放电时间极短,人刚一试到,电就放没了。

网友K:
谁说的静电打不死人?要不来试我的产品:150KV的静电植绒机,看能不能把你电倒.

网友L(2007-12-21):
有些人喜欢把电流和电压分开想,认为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电圧是产生电流的原因,根据欧姆定律 I=U除以R ,电阻是根据物质的材料而定的,所以一般来说不会变动。在这里电阻不变,电流和电压之间是呈正比的,也就是说电压越大,电流就越大。

静电的概念是分布在电介质表面或体积内。以及在绝缘异体表面处于静止状态的电荷叫做静电。而电流的概念是自由电子的定向移动叫做电流。
我们所看到的静电是静电的放电现象,是物体的带电量超过了他的绝缘能力时所产生的一种现象,并不是电流。

网友M:
人体电阻一般为2K欧姆——这点值得商榷。

网友:
一般生活产生的静电,如冬天脱毛衣时的闪光,这种现象在小学,初中时就讲过了,再讨论就没什么意思了而且让网外人看了笑话。

网友:
工业产生的静电除了特殊用途外,那可是危险得很。虽然大的没有见过,但是我在朋友一工厂里眼见过静电把一工人手烧黑的。另外听说我老家电信服务器机房因为静电把上百万的机器全烧了,最后着火烧死个人。嘿嘿,也算是间接伤害

网友N:
高压电都有集肤效应!通俗的讲就是电会通过人体的表面!你看到过偷电线被烧黑但没死的人吗? 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O:
要把人电死有三个要素.电流的大小,电流通过人体的路径,持续的时间.

网友P:
主要是电流小的原因吧!

网友Q:
  要把人电死有三个要素.电流的大小,电流通过人体的路径,持续的时间.通常静电的电荷是有限的,刚一接触,接触的人最多感觉被麻了一下,电荷就放光了,再也不会麻人。
如果静电的容量绝对的大,假如是取之不尽,那么照样能电死人!

网友R: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S:
下面引用由流枫在 2007-12-30 7:32:00 发表的内容:
    要把人电死有三个要素.电流的大小,电流通过人体的路径,持续的时间.通常静电的电荷是有限的,刚…
--------------------------------------------------------------------------------------------
支持

网友T:
持续时间短

网友U:
雷电是属于静电吧?它不死人?

网友V:
有意思。学习了。。。。
我可是被静电打过,而且受过点小伤。
事情是这样的,被静电打了我以为设备漏电。
紧张过度跳了起来自己撞到设备上。脑袋一个大包。
呵呵。

网友W:
http://www.pceggs.cn/pgComDefault.aspx?ID=4975284

网友X:
触电是指电流通过人体!触电致死大多是因为电流通过心脏!自己身上所产生的静电放电过程,只是人体表面放电而已并没有电流通过人体或心脏.如果人是在两个静电放电体中间充当放电介质那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