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西门子F0022

楼主(2007-03-29):
西门子440报F0022,模块和CPU板都是好的,A786和SHF165光耦换过也不行,哪位能告之.

网友A:
开机报 ?
还是空载运行报?
还是带载运行报?
还有变频器功率多少?

网友B:
我也刚遇到一台西门子440报复F0022,仅供参考,十五千瓦的一上电就报而且复位不了,检查两个SHF165光耦次级电压不对,正常值是0.03或0.04伏,用普查电阻法检查光耦初级连接的tl084周围有个10千欧,220欧贴片电阻开路,更换之后正常。

网友C:
报F0022是功率板电源侧输出电压不对,正常时5v或15v,

网友D:
各位大侠:晚上好!小弟是新手,光藕怎么也有初级和次级?是哪几个脚啊?好象只有变压器才分初级和次级呀,望个位高手赐教.

网友E:
SIEMENS变频器通杀,有需要请联系,上海SIEMENS 专修13472698219

楼主:
金都过客:
我这和你那一样,可没有什么电阻开路.上电就报而且复位不了,两个SHF165光耦都换过.还是不行.请问可以断开吗?那又断开哪里?

楼主:
金都过客:
我这和你那一样,可没有什么电阻开路.上电就报而且复位不了,两个SHF165光耦都换过.还是不行.请问可以断开吗?那又断开哪里?不过光耦的次级电压是0.035V

网友F:
440的故障率还是很高的,请大家慎用

网友G:
看看200是多少?
200没有数据就是ROM数据丢失
我可以写数据13861786246

网友H:
如果确认外围没有问题,把339或者084换下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