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调频下使电机能快速的停止的刹车装置

楼主(2007-03-29):
我想在变频器调频下使电机能快速的停止,我设置一个刹车装置,减轻变频器及制动电阻的负担.不过不知道怎样设计,,希望各位高手帮下小第~!

网友A:
可以靠电气制动或机械制动.电气制动方式使用变频器时可使用DC制动方式,机械制动即抱闸制动电机.

网友B:
机械制动即抱闸!也可以使用电磁抱闸!

网友C:
电磁抱闸

网友D:
装个电刹车

网友E:
所有制动方式都是将机械能转化热能耗散,变频器亦是如此,既然变频器有此功能还用其他方式干吗,对变频器并非是负担.相比之下,变频器制动更可靠.

网友F(2008-04-22):
加刹车电阻..............

网友G:
加低频拖动或直流制动装置,不过感觉没必要,变频器放着不用有点。。。

网友H:
有的设备单靠电气制动是达不到要求的,必须要加机械制动,如机械刹车、液压刹车(液压制动器)、电磁刹车等。在此种情况下往往电气制动也无法省略,对于变频驱动的需要加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