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助:什么是无励磁变压器

楼主(2007-03-29):
什么是无励磁变压器,有没有有励磁变压器,二者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无励磁就是变压器在不带电的状态下进行调压,好像没有有励磁变压器,倒是有有载调压,指的是变压器在不断电的状态下可以进行调压。

网友B(2008-04-11):
楼主走错地方了?!……
了解更多知识可以上我的博客看看
http://blog.sina.com.cn/sales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