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威腾G9怪问题!

楼主(2007-03-29):
一台英威腾G9 11KW变频器.开机先显示英威腾的英文字母,后跳到频率显示F 38.0.继电器也吸合,就是面板按什么键都进不了参数.端子和面板都启动不了.有没有高手遇到这样的故障!谢谢指导!

楼主:
  一台英威腾G9 11KW变频器.开机先显示英威腾的英文字母,后跳到频率显示F 38.0.继电器也吸合,就是面板按什么键都进不了参数.端子和面板都启动不了.清心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故障!谢谢指导!

网友A:
一会儿我让公司的维修技术人员给您较详细的回复,他们比我熟悉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法。

网友B:
显示INVT吧,这种状况应该是死机了。有几种可能,一是面板接触不良,或者面板问题,如果有其它的面板可以换一块试下。(不知道你面板是哪一款,因为有一款的面板上电是会闪烁显示INVT的)
第二种就是因为电源板引起的故障,可以测试电源板上5V。+、-15V以及24V供电是否正常。
如果这些都正常就有可能是控制板的问题,这些需要检查复位信号,CPU基准电压是否有。
如果还不能解决可以拔打075586028440咨询

楼主:
开机闪一下INVT,就显示F38.0.继电器就吸合,面板就按什么都没反应了!5V +,-15V以及24V供电都正常.面板是单排七脚的,用的是AT89S51的芯片.谢谢!!!

网友B:
另外请检查一下U2和U3是否正常。2、3脚及5、6脚电位应该相同,约是2V左右。另外检查一下4、8脚是否有+、-15V电压。如果以上都正常基本上可以排除电源板问题。另外请问下此机器用过多久了,我们好判别可能是何种原因引起的。

楼主:
请问U2 U3是哪块板上的啊!

网友B:
电源板的,呵呵。你那应该是MPV1.6或者1.7的电源板吧。如果是的话,就是在板的背面

楼主:
这个电源板标的是;MP11V1.4V

网友B:
如果您那儿有多余的机器可以将控制板换一块,如此就可以知道是哪块板的故障了,控制板只要是同型号的就可,功率不同没关系,不要带负载运行。这样可以比较快的判别故障板

网友B:
MPV11V的是U12的2。3及5。6脚电位应该一致,4,8脚为+、-15V,1脚及7脚输出电压应该是低电位

楼主:
就是没别的机器了!我再顺着您的思路查一下,有什么情况再向您请教.谢谢!!!!

网友B:
不客气,这是我们的责任

网友B:
TO:无用
请问原因找出来没有,问题有没有解决啊.

楼主:
昨天下午出去了.正在想办法借个面板试一下!

楼主:
测了一下U12的电压!以V-为参考点,2.3.5.6脚的电位都是+15V.1脚是+17.7V  7脚是+22.6V  输出就不对了!

楼主:
设备已经修好了,LF347坏了!谢谢英威腾的支持!!!!!!!!!!!!!!!!!!!!!!!!!!!!!!!!!!!!!!!!!!!!!!!!!!!!!!!!!!!!!!!!!!!!!!!!!!!!!!!!!!!!!!!!!!!!!!!!!!!!!!!!!

网友C(2009-05-22):
你好

我这边有一台英威腾G9的75KW  上电显示INVT  接触器也没有用 然后面板也不行只显示INVT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C:
面板上电是会闪烁显示INV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