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的类别

楼主(2007-03-29):
请教AB 的PLC有那些类别系列,其端口协议都一样吗?
期待用过和熟悉的 AB PLC的大虾告知!

楼主:
怎么人没有回答呀!由于没有用过AB的PLC,希望大家能提供帮助。

网友A:
目前AB的PLC主要有:
小型: MicroLogix
中型: SLC500, CompactLogix
大型: ControlLogix
对应MicroLogix和SLC500的编程软件是RSLogix500
对应ControlLogix和CompactLogix的编程软件是RSLogix5000
另外,要与AB的PLC进行通讯,需要RSLinx软件

楼主:
非常感谢aaaa的答复!
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用PLC的工程师都会遇到,往往我们可能只用到了市面上的几种PLC,也知道这几种PLC的厂家的最新动态,推出的最新的PLC,推出的最新软件等,而对另外的PLC我们却不是太了解,希望能通过这个话题,大家踊跃发言,让大家了解各种不同的PLC及其系列和他们的软件。
鉴于此,我用的PLC西门子要多一些,较熟悉一些,我就说一下西门子PLC吧,希望能抛砖引玉!
S5系列,现在国内好像用的客户很少。
S7-200系列,CPU222/224/224XP(双口)/226,原来进口,应用软件由原来的Microwin V3.2升级到了现在的目 Microwin V4.0+sp3,   目前国内使用200系列PLC大多为在南京的工厂生产的。端口支持PPI和MPI连接,编程端口协议为PPI。
S7-300/300C系列,400系列,300和300C系列的区别为300C系列的CPU单元上集成了I/O或模拟量,在使用中300和400的区别为,400一般用在有冗余设计的容错大型自动化系统中,使用的软件之一为STEP7 V5.2 +sp. 编程端口协议为MPI,可选配的DP端口还支持profibus.
200小型PLC和300、300C及400大型PLC使用上非常不同,应软件不同之外,编程软件的思维也有很大的不同。
我所了解的,大家可以补充。

网友B(2007-05-02):
1. 低端为 MicroLogix1500,编程软件为RS Logix500。目前最新版本为 V6.0。
2.中端小型机为SLC500,编程软件为RS Logix500。目前最新版本为 V6.0。
   可以支持多种网络,最多支持4096点 I/O.
3.中端新贵族则为 CompactLogix,编程软件为RS Logix5000。目前最新版本为 V13.0。
4.高端主流机型为 ControlLogix5000,编程软件为RS Logix5000。目前最新版本为 V13.0。最大支持128K点I/O. 功能十分强大,甚至西门子S7-400H都不能相比。
5.高端老机型为 PLC-5,编程软件为RS Logix5。目前最新版本为 V5.5。
PLC-5基本上已经停止生产了,目前只是备件供应。其地位将完全由ControlLogix5000替代,约于08年以前停止备件供应。
要学AB,RS Linx不可不知。
这是AB 的通讯软件。主要用来连接组太软件和PLC的通讯。
它将PLC的各种网络接口在软件层次上统一成OPC 接口。
实际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OPC Server。
不管计算机与PLC以何种方式连接,使用RSLinx软件后,
都变成统一的OPC格式与上位软件通讯。

网友C(2007-11-16):
呃。。。我们厂用的是processlogix,我想请问下这个是属于哪一类?怎么很少见有人提到?

网友C:
求救:PROCESSLOGIX的RSLINX OPC如何配置?
    我厂有一套PLC系统,用的是PROCESSLOGIX320+STATION,硬件方面用的是 1757-PLX52 CPU,使用RSLINX GATEWAY ,版本是2.20,已经正常使用了几年了。

    现在领导要求用别的计算机读取该系统的参数(如温度值),我想使用RSLINX的OPC服务功能来实现,在配置TOPIC时,DDE/OPC-Topic configuration时能够显示出所有在用的模块,于是我点了1757-PLX52 新建TOPIC,可是在 “Data Collection”页的“Processer Type”项中默认是空白的,其下拉选项中不知道该选哪一种了。。。。。。

    于是我保持空白的选项配了一个TOPIC,可在使用中,OPC 客户程序能找到这个TOPIC,但它下面只有一个OFFLINE 分支,没别的内容。

各位大大,教教我应该怎么办吧!!!

网友D:
ProcessLogix 就是ControlLogix 加上RSLogix5000,专门为过程控制市场搭配的而已。

还有一些AB控制器产品前面没有提到:

FlexLogix:小型网络化的控制器,比如传输带的远程智能IO控制站
DriveLogix:内嵌在高端变频器FowerFlex700S里的控制器,把它当PLC来用!

以上都是用RS Logix5000。最新版本是V16,可以选中文安装。V17可能也快要发布了。

Pico:微型控制器,像Siemens Logo, 用PicoSoft编程。

OEMmax:AB收购了韩国Samsung三星自动化,这是PLC和伺服的品牌名称,编程是用Samsung自己的软件。

网友E:
说实话~我觉得还是AB的PLC好用很多~

网友F(2008-01-07):
ab的plc除了网络规划麻烦,其他的方面还是不错的。

网友G:
AB的PLC软件授权很麻烦,这年头谁会用软驱呀,而且现在低端PLC的编程软件都是厂家免费提供下载,AB例外,制约了很多想学习的潜在用户。

网友H:
楼上说的很对 上年接了次AB的工程 弄的头疼 但现在想想还是AB的好弄。网络方便 刷下就好 但AB太贵 软件保密也好 所以用的很少 除非客户要求

网友I(2011-03-13):
AB的软件哪里可以下载哟

我能!

网友:
目前AB的PLC主要有:
小型: MicroLogix
中型: SLC500, CompactLogix
大型: ControlLogix

还有OEMAX系列的PLC
对应MicroLogix和SLC500的编程软件是RSLogix500
对应ControlLogix和CompactLogix的编程软件是RSLogix5000
另外,要与AB的PLC进行通讯,需要RSLinx软件

主要的三层网络

1、以太网ENTERNET

2、控制网CONTROLNET

3、设备网DIVCENET

4、还有其他网络
Remote I/O (RIO)
DH+
DH-485

5、还支持第三方的通信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