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急!!求助

楼主(2007-03-29):
求救:
AB 的1756-ENBT 以太网通讯模块NET灯闪烁是怎么回事.
谢谢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A:
是什么颜色的闪烁?
要是绿灯,是通讯不稳定,检查以下的网络

网友B:
在通讯,正常啊

网友C:
1756-ENBT正常通讯时NET应该是绿色常亮。如果NET绿色闪烁表示没有建立连接,如果NET是红色闪烁表示连接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