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装补偿柜?

楼主(2007-03-29):
小弟最近准备装配一台无功功率补偿电容柜,功率因数控制器与万能转换开关配套的.万能转换开关上有自动,停,手动.就是说即能自动控制,又能看着功率因数来手动控制的.自动好说.请问在停和手动的时候都应该断开哪几个?

网友A:
如果有自动和手动档的,手动时应要看负载的大小而实现的.

网友B:
现在的智能控制器,都自带自动、手动切换功能,不用万能转换开关!

楼主(2007-04-28):
可以用的,我装的功率因数控制器可以自动运行,但停和手动只能用万能转换开关来完成.早装好并投入使用了.

网友C:
万能转换开关的自动指的是依靠控制器来起停各路电容补偿,手动一般指依靠盘柜上的按钮操作

网友D:
手动可以用万能开关,也可以用控制器

楼主: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