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用孔板做蒸汽流量的计量误差很大,如何校验

楼主(2007-03-29):
(无正文)

网友A:
孔板用于蒸汽计量,本身的性能局限确实很麻烦,如果所测的流量波动范围又很大,孔板本身的小量程比带来的误差就更大了.另外,孔板边缘磨损也会带来测量误差,所以在不能更换孔板测量的情况下,需要定期送到计量部门标定校验.有什么疑问请联系我,moonlake1981@yahoo.com.cn

楼主:
节流件在现场一直处于运行状态,定期送检不大现实。最好是管道外的计量方式校验或假装准确度较高的测点,有没有好办法。请指教。

网友B:
是你蒸汽的运行不稳定,和设计工况相差大造成的吧。还是从改造入手了。

网友C:
当时就应该采用插入式V型巴流量计,省钱省力,又好维修.

网友D(2007-04-28):
用文丘里管也可以,配合rosement的变送器,带温压补偿的.很好用

网友E:
原来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我是通过更改2次表参数实现的。蒸汽流量主要是监视汽轮机负荷,根据气轮机负荷更改二次表量程,也可以根据主油泵出口压力大小近似计算和更改

网友F:
不一定是孔板问题
温度压力动态补偿有没有做?

网友G:
求助:节流装置问题!电厂蒸汽是用孔板还是锥型流量计?

 前段时间我遇到一个问题,技术要求如下:温度280 最大流量60吨/h最小流量5-8吨/h  口径700  请问用那种类型的流量计性价比和准确性高点????

网友H:
那位大虾可否告诉我怎样用差压变送器来测量密封罐的液位原理和测量开口容器的液位.谢谢.如果有详细的说明资料何以发送到我的油箱里面:hmj88888@126.com  谢谢!

网友I:
密封罐的和开口的一个原理都是利用正负压室产生的压差来测量的,找本差压变送器的说名书就有

楼主:
蒸汽流量校验真是难题///

网友J:
可以试一试德尔塔巴,我这里用的还好了

楼主:
楼上的兄弟 能介绍一下德尔塔巴吗

网友K:
孔板用于蒸汽计量,本身的性能局限确实很麻烦,如果所测的流量波动范围又很大,孔板本身的小量程比带来的误差就更大了.另外,孔板边缘磨损也会带来测量误差,所以在不能更换孔板测量的情况下,需要定期送到计量部门标定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