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支招

楼主(2007-03-29):
一台变频器(Msterdrives  MC  DC/AC  DRIVE  6SE7021 -0TP50  10A)在驱动一伺服电机仅十分钟时间,变频器报警:,该报警是什么意思?怎样解决,究竟是电机原因还是电机编码器原因?电机参数:3~Brushless  Servomotor  1FK6083 -6AF71-1TA0  10.4A  用MF47型万用表测得电机三项绕组均为1.5欧姆.这种伺服电机用什么仪器可以检测出来,感谢答复!

楼主:
  很不好意思,上面提出的问题最关键的报警代码忘记打上了,                                                                      一台变频器(Msterdrives  MC  DC/AC  DRIVE  6SE7021 -0TP50  10A)在驱动一伺服电机仅十分钟时间,变频器报警:F015,该报警是什么意思?怎样解决,究竟是电机原因还是电机编码器原因?电机参数:3~Brushless  Servomotor  1FK6083 -6AF71-1TA0  10.4A  用MF47型万用表测得电机三项绕组均为1.5欧姆.这种伺服电机用什么仪器可以检测出来,感谢答复!

网友A:
你是用变频器来配置伺服马达的吗?是同一个厂家的吗?他们是哪一个品牌?

楼主:
是的,我们所使用的是梳理机设备,跑空车时正常;当喂棉时不久,便出现该报警。该设备为德国进口设备,所有驱动设备均为西门子产品。

网友B:
我也没用过这个

网友A:
  我们还没有用个这样的控制方式, 比较奇怪呢, 你们有咨询个德国厂商吗?

网友C:
   设置问题,拨打SIEMENS免费技术热线问一下800-810-4288

网友D:
f015为电机堵转,可能未优化好

楼主:
应该可以排除的是变频器故障,毕竟换上备用电机后,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