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台达变频器

楼主(2007-03-29):
我有一台新的台达变频器一通电就爆了,那位楼主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我的邮箱

网友A:
是不是输出接成输入

网友B:
是不是变频器的屁股通电了?

网友C:
估计是,要不220的给了380

网友D:
还是查查接线有没有错误吧.

网友E:
呵呵,应该是这么样子的!我们有一家客户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他们用了两台台达的四台施耐德的变频器!结果电源全部接反台达两台爆掉了!四台施耐德的报故障!结果客户查清楚原因后全部换成施耐德的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