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S7-300之间通讯

楼主(2007-03-29):
两个S7-300之间通过MPI建立了通讯,用全局数据通讯,在逻辑中另一个PLC的点的地址怎么写?

网友A:
PLC的地址还是寄存器的地址?

楼主:
就比如说一个与门有两个输入,其中一个要用到另一个PLC的点,请问,这点地址怎么写?

不会,学习!

网友B:
打开网络组态窗口:
1.在网络视图中选择一个希望为其组态全局数据通讯的MPI子网。

2.选择选项 > 定义全局数据菜单命令。
在这里定义全局数据通讯各个CPU的发送和接收区。

楼主:
如果说ACPU的发送区为I1:8,那么我BCPU的接收区是用M呢还是什么?在BCPU中一个与门的两个输入其中一个为ACPU的点I1.1时,这个地址怎么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