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7-03-29):
FX2N-4AD进行4路采集,测量仪表用2线制4-20mA。接线方式是将24V通过模块的I+ VI-串进仪表。但我只采集单路时,其4路值都有显示同一值,请问有什么方式解决,其问题出在哪?

网友A:
一:检查程序,4AD通道定义有没问题
二:接线方式,好像4AD接线不是接I+ VI两个端子的

楼主:
接线是将V+和I+串接再串上24V+,VI-接入仪表的+端,24V-接仪表-端。  通道定义为h1111.均4-20mA信号

网友B:
你好,搞定了吗?

网友C:
怎么回事,四路显示同一个值,而且你是只接了一路信号.
关注中....

网友D:
是否读取通道不对,请检查

楼主:
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通道不会有错,希望有遇到同一问题的朋友帮忙解决

网友B:
你的程序和接线可以发在这里吗?

网友C:
接错线了吗?怎么没下文哩?

网友E(2007-05-07):
四路显示同一个值,这是常见问题,可以不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