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JMP指令可否向前跳转?

楼主(2007-03-29):
JMP和JME指令成对使用,可否把JME放在JMP前面使得程序可以按需要实现循环?SIEMENS S7 200的PLC提供FOR NEXT循环指令在编一些数据处理程序时很方便,但OMRON CPM2A好象没有类似的指令,不知能否用JMP指令来实现,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不行,放前面就死机(即使明显不可能是死循环的程序一样死机)。这是OMRON PLC操作系统的BUG,或者他们故意这么做的。

楼主:
从OMRON官方网站获得的答复也是这样,只能用他们的CP1H系列产品

网友B:
OMRON没有FOR NEXT 么,好象有啊,我在编程手册里看到的,就是不知道怎么用,我刚刚接触

网友C:
JMP看起来是跳转指令,实际是条件指令,如:
---||-------JMP #001
一批指令
------------JME #001
用计算机语言描述相当于:
if (条件)
一批指令
endif
可以看出它是IF而不是GOTO功能,不能向前跳

网友D:
为什么要这么用呢?

网友E:
其实也可以,只要你处理好关系,在它们之间,满足一定条件再跳出来就可以,不要整成了死循环。

网友F:
请参看以下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