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项目激活后双击“系统帮助”按钮为何老是出错?

楼主(2007-03-30):
我用的是win2000sp4,wincc5.1。我在wincc资源管理器里打开“图形编辑器”MENU.PDL画面,双击“系统帮助”按钮。打开脚本,修改文件路径后,保存退出,这时出现警告对话框:性能警告-MENU.PDL:一个带有周期触发器的动作,周期动作将加重系统负担,如果可能,请使用变量触发器!警告:源代码未经重编译而改变!是否现在进行重编译?我选择是,退出项目再重新进入激活,还是不能打开“系统帮助”不知为什么?我没有修改代码呀,只是修改了路径,本人菜鸟,还请大侠帮助!!
我用的是备份的工程文件,以前的系统坏掉了,重新装的系统呀.代码从哪里可以找到呀?本人刚学还不太懂,厂家工程师说修改一下路径就可以,他试过可以的,而我在我的电脑试就不行呀,怎么回事?

网友A:
带有周期触发器的动作,周期动作将加重系统负担
不用理它,都奔4了,怕啥! CPU占用率没多少
要真想解决此问题,你应在哪个C动作里面找

楼主:
标准函数里动作没有改变,只是工程文件里一个文件打不开,路径也对呀,没有对它做其他什么改动,这是为什么呀?需要触发器吗?修改上图中"电气操作说明书"路径后保存出来警告:源代码未经重编译而改变!是否现在进行重编译?这里动作不是源代码吗?
还请指导!!

网友B:
程序本身的意思是将相应目录下的“电气操作说明书.exe”运行,先检查下对应的目录下有没有该exe文件,然后在WIN2000运行一下该exe文件,都正常再考虑WINCC的问题。

网友A:
有可能在某个画面的的宽或高度的属性里,以前我见过他们有用此方法做登陆密码的

楼主:
天下第七:文件目录下当然有“电气操作说明书.exe”,在WIN2000下打不开的。可能只有在wincc里才能打开,系统坏之前还能打开的。
唐山味儿不浓:我就是图形编辑器里“MENU.PDL”找到的动作

网友A:
恩 看看做什么用的,是不是可以删了,或用其它方法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