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有谁知道这个东西从哪可以买到啊?

楼主(2007-03-30):
请问有谁知道这个15针的接头哪里可以买到啊?是以前原装松下电机上自带的编码器接头,还有里面的针也找不到一样的。

楼主:
怎么JPG的图片无法显示啊?

网友A:
要等会儿,别急

网友A:
此种插头拿个样品到电子城找很多的

楼主:
但是公司采购部找了半年了就是找不到一样的,如果还找不到我只有更换成别的接头了,但是那样我还得把以前原装的接头剪断,而且以后损坏维修起来也不方便的。

网友B:
“找了半年了就是找不到一样的”你们公司的采购部真强!
看样子有点像松下伺服的信号转接头,建议先上AMP的网站看看,或者RS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