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电源稳定供电问题

楼主(2007-03-30):
我有十几块电磁铁。在工作的时候如果电磁铁的供电稳流电源突然停电或者电流值突变,会给系统造成很大的损坏。请问,出了把电源做得更强壮外,还有没有办法提高供电的可靠性?比如备份一个电源,然后快速切换?这个切换的时间我没有指标,只希望越快越好。无缝切换最好了。。。
请大家指点。

楼主:
我的邮箱:rod@spst.biz

网友A:
可加续流二极管保护。

网友B:
续流二级管的工作原理可以讲一下嘛?

网友C:
可以采用参数稳压器或者在线式UPS

网友D:
我的意思是电源本身出故障。ups不适用。我的电源是30a,60v的直流稳压稳流电源。电源本身出故障的话。该怎么启用备份啊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