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人咨询伺服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07-03-30):
工厂需要改造设备,控制要求是用伺服电机传送地毯,每次传送一定距离,距离输入打算用文本编辑器。
我想不用PLC,有没有什么办法实现这个功能,大家帮帮忙。

网友A:
1.估计传送地毯不会要求太高的传送精度,有指标吗?
2.每次传送一定距离,就是定长运动,只要保证基本不打滑,简单!
3.“距离输入打算用文本编辑器”“我想不用PLC”,那就用工业PC+运控卡,编一个界面,读入预设文本就行了,其实这么做还不如做个对话框,直接输入或修改数据。

工业PC+运控卡成本偏高,还要自己编程,其实PLC+人机界面也一样可行。

楼主:
偏差不能超过5mm
PLC都不想用就是为了节省成本,看来不用PLC是不行了。
楼上的朋友,想问问你我需要的主要器件是不是伺服电机+PLC+人机界面就够了?PLC接线是直接接到电机上还是电机需要另配一个是编码器什么的一个东西?

网友A:
“主要器件是不是伺服电机+PLC+人机界面就够了”差不多!

不过,PLC接线是连接到伺服驱动器的,由伺服驱动再去控制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采购来就是装有编码器的。

具体配置和采购成本,请联系代理商或供应商,本版就有不少网友做这方面业务,可以联系的。

楼主:
感谢版主,明白的差不多了。

网友B:
选用omron的CPM1A、CP1H或CJ1型PLC用高速计数单元+位置控制单元,外配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编码器。
  使用数控系统最好,有机床淘汰的旧系统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地,我去打听打听

网友C:
你5mm 的误差用变频器再配个编码器测量位置就行了,感觉不用伺服电机.

网友D:
用变频器作的话,编程和调试会比较麻烦一些吧?负载变动、工艺参数变化都会影响精度。但是如果生产速度不高这种精度容易满足。
使用HMI+嵌入式控制器+Servo可以不用PLC和PC,价格也便宜。很多作运动控制器的公司都有这类产品。

网友E:
这么简单的控制搞的那么复杂干吗?我又一块卡,用按钮设定伺服速度,加速度,运动距离,设定好以后,用开关控制电机运动距离,成本800多吧,便宜不,如果电机也是从我这购买,600就可以给你。有兴趣联系我。shenyang@bjservo.com

楼主:
我是天津的,可能需要厂家过来人帮着调了。

网友F:
不用PLC啦!国产一些伺服都带内置点对点定位功能,而且大都支持Modbus协议.....可以通过触摸屏直接和伺服驱动器通讯设置路径和速度... ...

楼主:
我的EMAIL:jxl_tj@163.com,想请明白人指点指点。

网友G:
用运动控制卡,必须编程吗?

网友H:
现在搞定了么?还需要帮忙么?fanlishuang1982@163.com,我公司在北京,离的还算近.下次去天津到你那里看看...

网友I:
国产的伺服不太了解,进口的是有一些伺服驱动器有编程和总线功能。但价格不一定比一个普通伺服+PLC便宜。
to 李芮泽
运动卡是需要编程的

有问题可以一起交流,我的电话010-65547005 韩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