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H高速记数器清零问题

楼主(2007-03-30):
我以前使用的是CPM1A的PLC,使用的是软复位和外围输入信号配合复位,将25200置常ON,当外围端00002输入信号时,高速记数器开始清零,这在CPM1A上使用,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这种方法一移植到CPM2AH上就不能使用了,经常出现不清零的问题,但是在其清完零后如果将25200置一次OFF后马上恢复ON,记数器就可以正常的清零了,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哪位朋友对这方面比较有研究就请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吧.

楼主:
这个问题怎么没人帮忙解答呀.

楼主:
我只是在线圈25200前面加了一个HR0触点,让它在每旋转一周时断开一定的角度,这样这个问题就算是解决了.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是你没有仔细看说明书。说明书里有说的,要25200位上升沿才有效,常通不行的。

楼主:
楼上的,25200是软复位触点,它要在ON的情况下才可以配合硬复位进行清零动作,如果硬复位到来时软复位没有为ON,则无法清零的.

楼主:
探讨问题的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