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仪表,USC600融解氧

楼主(2007-03-30):
    丹佛斯融解氧,USC600探头国内有没有可以代替的,变送器和探头一起更换也可以,好像这个型号的仪表,丹佛斯已经停产了,那位对丹佛斯仪表比较熟悉的提供一点信息,我这里用的USC600仪表总共12套,现在只有2个探头能用,现在有10套的数据是无法使用的。使用的行业是污水处理,测量曝气池的融解氧。
    请高手给予指点,在下先行谢过了。

网友A(2008-04-17):
E+H溶解氧的探头能不能;用国产的代替,什么型号?知道的能说说

原来的型号是COS41-2F

网友B(2011-06-07):
无法替换了,只能更新了。看看被西门子收购后是不是已经停产了,或是西门子还在提供相关的产品,这种探头十分不好用,原来用过,清洗和维护比较麻烦,现在很多都在使用荧光法的在测量,清洗、维护、校正都很方便。

网友B:
德国GIMAT 和哈希的都有这种荧光法,哈希的安装稍微麻烦。GIMAT的安装倒是比较简单,使用时间大概可以到5年时间,质保一般是提供三年的,在仪表里面的质保期算是比较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