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控制6台三菱伺服

楼主(2007-03-30):
现准备用S7-300控制6台三菱伺服 配2块伺服接口模块6ES7 174-0AA00-0AA0
1块伺服接口模块 接3台三菱伺服 mr-j2s-40A  请问是否可行!

网友A:
确认“伺服接口模块”与“三菱伺服”的接口能够匹配就行,否则麻烦。

楼主:
老波的意见与我一致!

网友A:
那就接着实践好了!呵呵!

网友B:
那为什么不选支持profibus协议接口的伺服呢,这样可以省掉接口模块,不少的money哟!

网友A:
也是个不错的建议,还可以顺便尝试一番ProfiBus,这对于多数人而言,还是新东西。

动心否?!!!

楼主:
各位老兄:指定配法!肯定是走总线好!mr-j2s没ProfiBus  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