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直接反应污水厂进水水质的仪表

楼主(2007-03-30):
     那位知道什么仪表能反应出来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的仪表,我厂现在进水只有悬浮物和PH,不能及时反应进水的水质情况,给曝气池带来很大的压力,我这里主要影响进水水质,的物质经曝气沉砂池后有一种近似油脂的物质。我想找一个能反应进水水质,又能适应较复杂水质的仪表。

网友A(2008-04-16):
检测电导率的仪表也许可以

网友B:
浊度仪,钠表,硅表,PH计,电导率等。

网友C(2008-12-22):
已经找到了吗?现阶段常用于污水处理厂的水质在线监测仪出你厂已有的SS和pH外,还有COD/BOD/TOC、NH-N4/NO3-N、DO、...  ...等多种,视水源情况而定。在线测定水中油份的监测仪器也有。

网友D(2009-02-10):
COD、DO关键的仪表上了就会有很大改观!

网友E(2011-05-13):
从我做过的污水处理工程上来看,进水水质仪表一般有以下几种:

1、进水COD、氨氮、总磷、总氮等分析性仪表

2、PH、电导率、浊度、悬浮物SS等水质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