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伺服
NPS-FS驱动器

楼主(2007-03-30):
NPS-FS驱动器15KW的,U,W相的电流70A,V相的电流30A,电机也能运动
是驱动器的问提?

网友A:
是什么驱动?伺服驱动吗?伺服以星形接法的较多,在星形接法中,这样的电流关系确实有问题。
另,你测量的是什么状态下的电流?电机连续运转?瞬态电流?

楼主:
电机连续运转,NPS-FS驱动器好像叫日机,
NIKKI AC SERVO SYSTEM

网友A:
手册有说电机绕组是什么接法吗?如果是星形接法,理论上讲,三相瞬态电流的和应该为零,三相有效值应该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