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如何与仪表通讯问题?急~~~~~~~

楼主(2007-03-30):
各位兄弟,我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台达PLC通过485与称重仪表通讯,现在仪表以ASCII格式输出,总共占用9个字符,比如现在输出是:-123.5,我如何将这个数取出来进行运算呢,也就是要把它以二进制形式存储于某个寄存器中,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转换,哪位高手帮忙一下,现在领导催得很急,压力太大了!

如果有什么没有说清楚有疑问,也可以问我
我的QQ:275912343
电话:02165977967
王文彬

网友A:
你只要能成功读取到仪表的ASCII格式的输出,然后用HEX指令,将ASCII格式的数据转换为16进制的数据格式就可以了。具体看一下HEX指令的解释及例子,相信你一定能明白的。

网友B:
可至http://www.haiwell.com下载PLC与变频器、温控器、智能模块等许多第3方设备通信的示例程序,相信会对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