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位器控制两台变频器速度,行吗

楼主(2007-03-30):
我想用一个电位器控制两台变频器速度,实现基本同步,可以吗?

要注意什么问题?
请多指教!

网友A:
这个问题以前好像讨论过。。。

网友A:
你搜索一下,应该有收获。。。

网友B:
看控制什么东西,如果两个负载特性一样的话应该可以的,不过暂时我还没做过这种。如果一个大惯性负载和一个普通的应该行不通吧

网友C:
用三个微调电位器可以很好的控制!

网友D:
这样做的同步误差肯定是很大的呀,最好用3个会好些,一个做主调,两个做微调。

网友E:
完全可以,但要看你怎么用,有具体的使用方法。

网友F:
完全可以

楼主:
两台负载完全一样,我想用一个外部的10v电源给电位器供电,并且同时给两台变频器信号,会不会互相有干扰

网友G:
因该没问题

网友H:
举个例子来说:
(1)当给定电路给出的电压是10V(表示一定的温度、压力、流量……);
(2)如果在10V的后面加一个负载(另一个变频器)输出电流增加,这时,由于原给定电路有内阻,内阻上的压降随输出电流增大而增大,这样给定电压10V就下降,变成9V;
(3)原来的变频器的给定电压由10V变为9V,它以为给定值变了,就以9V的给定进行自动控制,使原来的控制参数(温度、压力、流量……)重新调整变化;
(4)其实给定值并没有变化,只是操作者给他并了一个负载的缘故,是操作者犯的错;
(5)操作者可以用同轴的两个独立的电位器多好!

网友I:
這么簡單怎么說得那么復雜

网友A:
不同意以下说法:
    “原来的变频器的给定电压由10V变为9V,它以为给定值变了,就以9V的给定进行自动控制,使原来的控制参数(温度、压力、流量……)重新调整变化;”。
    不同意原因:这段话偷换了概念——把已经并联的问题说成了一先一后。因为,无论何时2个变频器采用的都是一个电位器,所以他们任何时候的给定都是相等的。

同意以下说法:
    “操作者可以用同轴的两个独立的电位器多好”。
    补充:2个变频器采用同一个电位器也是可以的,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2个变频器的DC10V电源的COM端(0V端)必须短接在一起,否则将无法构成回路!DC10V电源端子就不用短接了。

最好的方法:
    1#变频器由电位器给定,1#变频器输出对应的给定信号作为2#变频器的给定;然后还可以对2#变频实现其他同步控制。

网友J:
同意楼上的说法!当然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尝试使用双联电位器。

网友K:
最好的方法:
    1#变频器由电位器给定,1#变频器输出对应的给定信号作为2#变频器的给定;然后还可以对2#变频实现其他同步控制。
的确是最好的

网友H:
      “把已经并联的问题说成了一先一后”

1、老菜鸟的概念很清楚,我说的是在已经确定的变频系统,在电位器上并联其他负载,会破坏原系统的正常工作状态,一般情况下,不宜这样做,应该使用双联电位器实现同步控制;
2、老菜鸟的概念是先有并联,9V就是系统给定的数值,那当然是对的;但这样的系统工作不稳定,因为任意一个变频输入回路发生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另一个变频器的正常工作,一般情况下都不这样用;
3、在音频功放里,几个话筒的输入电路都会采取隔离电路防止相互影响;
4、感谢老菜鸟的意见,使讨论的问题更明白;
5、WINCCC又让你感觉啰嗦了,你是高手,你根本就不用看这样啰嗦的回帖;

网友L:
电压输入并联是没有问题的,电压输入端子阻值是无穷大,并联N个也没有问题。
同样电流串联也是可以的,只与电位器带负载能力和负载阻值总和有关。

网友M:
刘志斌讲:“ 普通三相鼠笼电机的额定频率是50HZ,那么,用变频器控制它时,变频器最高可以输出多少HZ的电压?”这句话我看不懂,不知道大家能看懂吗?
刘志斌讲:“ "由于你告诉设定了电机参数50HZ,当输出超过50HZ时,变频器会自动进入弱磁调速阶段,降低电压,提高转速;"中国的老师用这样的知识教学生,我的心都痛了!!!

刘志斌讲:“ 1、变频器频器的输出电压测量问题,关键是在负载期间测量,不能空载测量;
2、用什么电压表、万用表、数字表都可以测量;
3、测量时在电动机的接线桩上测量,不能在输出电抗器的进线端测量"这是刘志斌的回答,他连最基本的变频器测量都不懂!还......
工控朋友们如果我们同他之间的差别小,还有争论的必要。如果我们同他之间的差别太大的话,我们和他再争论就显得荒唐!!!

网友H:
    TO   szalpha

1、由于你告诉设定了电机参数50HZ,当输出超过50HZ时,变频器会自动进入弱磁调速阶段,降低电压或横定不再升高,提高转速;
2、你喝多了,清醒了再说!

网友N:
最笨的用法,也不可靠的用法.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 11:24:00

举个例子来说:
(1)当给定电路给出的电压是10V(表示一定的温度、压力、流量……);
(2)如果在10V的后面加一个负载(另一个变频器)输出电流增加,这时,由于原给定电路有内阻,内阻上的压降随输出电流增大而增大,这样给定电压10V就下降,变成9V;
(3)原来的变频器的给定电压由10V变为9V,它以为给定值变了,就以9V的给定进行自动控制,使原来的控制参数(温度、压力、流量……)重新调整变化;
(4)其实给定值并没有变化,只是操作者给他并了一个负载的缘故,是操作者犯的错;
(5)操作者可以用同轴的两个独立的电位器多好!
 最佳用法:
   动力勇: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 14:52:00
    最好的方法:
    1#变频器由电位器给定,1#变频器输出对应的给定信号作为2#变频器的给定;然后还可以对2#变频实现其他同步控制。
的确是最好的

网友N:
最关键是同步

网友O:
同步不可能达到,因为是异步电机
除非用旋转编码器和PLC

网友N:
基本同步是没问题的.第一台做闭环控制就行.

网友H:
异步电机,转子转速受负载影响变化,这个变化是无法同步的!

网友A:
“同步不可能达到”——这一点不敢苟同。
    因为任何设备都是根据工艺要求来工作的,只要满足了工艺上的同步要求,就是实现了同步。
    假设,该设备每次工作最长时间为1分钟,而工艺上要求两个变频器拖动的产品位移不超过20cm。那么,采用电位器这样简单的控制变频器也可以达到工艺要求——也就是说,满足了工艺的同步要求。

网友H:
1、异步电机,转子转速受负载影响变化,这个变化是无法同步的!
2、如果精度要求不高,“这个变化是无法同步的”可忽略,就能同步;
3、表面观点不一样,实际只是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

网友N:
同轴电位器控制两台变频是不可能同步.因为都是开环控制.都是两条硬特性曲线.
 动力勇提出的这个方法比刘志斌提的要高一个层次.
 一台硬,一台软.才能同步.一个开环,一个闭环.一个电位器调节足够.

网友K: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4-3 8:53:00 发表的内容:
  “同步不可能达到”——这一点不敢苟同。
    因为任何设备都是根据工艺要求来工作…
--------------------------------------------------------------------------------------------
同意

网友K:
zhengzheng的说法很对,
一台硬,一台软.才能同步.一个开环,一个闭环.一个电位器调节足够.

a;lskdjf

网友:
当然可以  我试过  变频器不是有模拟输出吗? 而且还可以调节模拟输出的增益 ,调试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P:
我的个乖乖。

网友L:
下面引用由动力勇在 2007-4-5 8:47:00 发表的内容:
  zhengzheng的说法很对,
一台硬,一台软.才能同步.一个开环,一个闭环.一个电位器调节足够.
--------------------------------------------------------------------------------------------
请问闭环在哪里?
没有配编码器,这种闭环与开环是一样的.
通过一台的AO, 接到另一台AI, 与电位器并联不是一样吗?
而且前者还多个二次转换误差.
前者与用配电器输出两路过去原理是一样的,误差比单个电位器直接并接大(除非电位器本身质量差).
当然最好的方式是电流信号串过去, 这样万一信号线路断, 也是两台都为0转速.
电压信号并联是没有问题的,我做PCS7 的AO/AI冗余就是没有买专用板,简单地转换为电压并联,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L:
假定两台变频器完全一样
电位器50%给第一台,假定存在给定和反馈误差,第一台实际为49%,
第一台49%输出给第二台给定, 那第二台实际反馈可能为49%吗?不,只为48%.
而电位器50%给两台,反馈均为49%.
比较而言, 哪个精度高?

网友Q:
动力勇: 的方法可以用.一个电位器控制两台变频器肯定不会同步的,不要只是在上面说理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因为我以前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还是用的动力勇这种方法解决的.

网友L:
下面引用由三相异步电机在 2007-4-5 11:41:00 发表的内容:
  动力勇: 的方法可以用.一个电位器控制两台变频器肯定不会同步的,不要只是在上面说理论,最简单的方法…
--------------------------------------------------------------------------------------------
你说的我相信。
但不能同步的原因不是开环/闭环的问题,而是信号传递的干扰/衰减造成的。
如果电位器选直流输出型还做不到吗?
再者,总线型的呢?我们是不是将两个数值同时发给两台变频器就OK了,当然要做些保护程序。
但是没有必要,只将数值发给第一台,取第一台反馈,赋给第二台吧,尽管结果也是对的,但是安全性差。

网友A:
“假定两台变频器完全一样
电位器50%给第一台,假定存在给定和反馈误差,第一台实际为49%,
第一台49%输出给第二台给定, 那第二台实际反馈可能为49%吗?不,只为48%.
而电位器50%给两台,反馈均为49%.
比较而言, 哪个精度高?”

1、“假定存在给定和反馈误差”——只是一个假设;
2、假设是没验证的东西,不足为凭;如需说明问题,必须对其理论分析和实践验证;
3、实践证明:我建议的方法是最可靠的。

a;lskdjf

网友:
作者: 笨小孩2003 ,2007-3-30 11:23:00 发表于:《变频器与调速论坛》 共有38人回复,367次点击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我想用一个电位器控制两台变频器速度,实现基本同步,可以吗?

基本同步是可以达到的,试过就知道了

网友R:
老菜鸟: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3 8:53:00
    “同步不可能达到”——这一点不敢苟同。
    因为任何设备都是根据工艺要求来工作的,只要满足了工艺上的同步要求,就是实现了同步。
    假设,该设备每次工作最长时间为1分钟,而工艺上要求两个变频器拖动的产品位移不超过20cm。那么,采用电位器这样简单的控制变频器也可以达到工艺要求——也就是说,满足了工艺的同步要求。
非常赞同你的说法:说的任何同步都是要相对的,
比如我在煤矿上做的S形皮带机的同步,就要求速度差在50转以下同时功率平衡度在95%以上:就是采用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将其设为一主一从或数台从机 ,所有从机的转速和力矩都是主机给定的,主机通过422的总线接口实时的把主机的转速和力矩信号送给从机,而从机做实时的刷新,这种同频其实做的是速度限制力矩同步.
这种方式在实际中能做到速度差20转以内功率平衡度99%以上.而通讯功能是这款变频器自带的,就一张功率平衡控制板.

网友K:
 lly说得不无道理,简单的同步要求不高的应该没问题,我没试用过。
我这自己改造的纺织设备用电位器调恐怕就达不到同步要求。
此类细纱机要求出纱罗拉的速度跟随车架的速度,就是使用老菜鸟所说的罗拉变频器跟随车间变频器的速度,具体的调试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出端子。

网友K:
变频器的跟随功能可以是电压、电流或是频率。

网友B:
人家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得比较复杂了。可能楼主自己都看花眼了吧。
其实很简单,1、用三个电位器控制就OK了,一主两从,手工调节,操作方便。2、用老菜鸟的方法,电位器控制其中一台变频器,用这台台变频器的输出摸拟量做另一台的给定。都是很简单的方法,接线也简单,自己试试看哪个适合你就OK了。

网友S:
以前有的

网友T:
一般有通调与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