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故障

楼主(2007-03-30):
我厂有一台30KW直流电机,开始的现象是火花大,速度上不去,后来送出去维修,启动就烧保险,再找一家维修,他们说修好了,结果运回来再运行,又烧电枢回路保险,请问高手直流电机的电枢绕组故障(匝间短路)怎么判断?

网友A:
用电桥仪表测电枢绕组阻值,记录并且比较其他电枢绕组的阻值即可判断。

网友B:
上短路器.毫伏表测换相片间电压也可确定.

网友B:
重点火花打黑的片间

网友C:
看看有没有明显的灼伤痕迹;一般在槽的两边;

楼主:
修电机的已经处理的很好了,就是没有重绕绕组。

楼主:
另外,电桥可以测量出吗?电阻应该是多少?谢谢

网友A:
修好的电机回来还是要检查的

网友A:
到资助资料库下载一份火花等级鉴别,参考参考
http://s.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3655

网友D:
有条件的话可以用电枢测量仪检查一下。

网友E(2007-12-04):
检查过电压保护装置,看高能压敏电阻有无烧毁.www.021fmks.com 15900811771江涛

网友F:
   直流电枢绕组的一般检查方法:
   采用测量换向片间压降的方法来检查电枢绕组短路、断路及开焊故障的位置,即在换向器相隔接近一个极距的两换向片上接入低压直流电源,也可以用干电池组代替,用直流毫伏表测量相邻两换向片间的压降。
   在正常情况下,测得换向片间的压降一般应该相等,或其中最大和最小值与平均值的偏差在+5%—-5%之间,当电枢绕组匝间直接短路,则片间压降等于零或很小。若电枢绕组断路或焊接不良,则换向片上测得的压降将比平均值显著增大。
   有些类型的电枢在正常情况下,换向片间的压降是不相等的,但呈规律性变化,这样的情况应加以区别,不能简单的认为绕组有问题。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