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STEP7中怎么实现斜坡函数

楼主(2007-03-30):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在STEP7中实现斜坡函数,比如要模拟量输出40,在10秒内输出从小到大逐渐增加到40。有没有这样的系统功能?

网友A:
可以自己做。首先根据时间和最大值计算出单位时间内模拟量的增加的数值,然后利用时间中断更新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B:
最好的方法是编程序计算出PLC的扫描周期,然后总的斜坡时间除以PLC扫描周期就得到每个扫描周期应该给出的递增/或递减量,这个方法对精度要求高的斜坡控制非常好。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着做一个!

网友C(2012-07-09):
FUNCTION "RAMPE_1" : VOID
 TITLE ="Ramp with acc/deceleration time in ms"
 AUTHOR : BenBen
 VERSION : 1.1

 VAR_INPUT
   VALID : BOOL ;    //Validation
   T_CYCLE : REAL ;  //Cycle time (ms)
   MAXI_OUT : REAL ; //Maximum output
   T_ACCEL : REAL ;  //Acceleration time (ms)
   T_DECEL : REAL ;  //Deceleration time (ms)
   Setpoint : REAL ; //Input
 END_VAR
 VAR_OUTPUT
   ZERO : BOOL ; //Output ramp at zero
   AV : BOOL ;   //Output ramp positive
   AR : BOOL ;   //Output ramp negative
 END_VAR
 VAR_IN_OUT
   OUT : REAL ;    //Output ramp
 END_VAR
 VAR_TEMP
   T_ACC : REAL ;    //Temps acc閘閞ation en cours
   T_DEC : REAL ;    //Temps d閏閘閞ation en cours
 END_VAR
 BEGIN
 NETWORK
 TITLE =
 //*********************** TEST DES PARAMETRES D‘ENTREE ********************
       A     #VALID; // Si rampe valid閑
       A(    ;
       L     #T_CYCLE; // et temps de cycle > 0
       L     0.000000e+000;
       >R    ;
       )     ;
       A(    ;
       L     #T_ACCEL; // temps accel > 0
       L     0.000000e+000;
       >R    ;
       )     ;
       A(    ;
       L     #T_ACCEL; // temps de decel > 0
       L     0.000000e+000;
       >R    ;
       )     ;
       A(    ;
       L     #MAXI_OUT; // maxi de la sortie >  0
       L     0.000000e+000;
       >R    ;
       )     ;
       JC    M12; // alors OK et saut en M12
       L     0.000000e+000; // sinon 0 dans la sortie
       T     #OUT;
       JU    M001;
 //
 // ************************* LIMITATION DE LA CIBLE AU MAXI ******************
 M12:  L     #Setpoint;
       L     #MAXI_OUT;
              JC    M007;
       L     #MAXI_OUT; // transfert maxi dans cible
       T     #Setpoint;
       JU    M002;
 M007: NOP   0;
       L     #MAXI_OUT;
       L     -1.000000e+000;
       *R    ;
       L     #Setpoint;
              JC    M002;
       TAK   ;
       T     #Setpoint; // transfert - maxi dans cible
 // ****************************** TEST SI CIBLE = SORTIE *************************
 M002: L     #Setpoint; // si cible
       L     #OUT; // == sortie
       ==R   ;
       JC    M001; // alors saut
 //
 // *************** CHOIX DES TAUX ACCEL ET DECEL SELON SIGNE DE LA SORTIE **********
       A(    ;
       L     #OUT; //Si sortie
       L     0.000000e+000; //est negative
              )     ;
       JC    M005;
       L     #T_ACCEL; // si sortie positive alors
       T     #T_ACC; // pas d‘inversion des taux
       L     #T_DECEL;
       T     #T_DEC;
       JU    M006;
 M005: NOP   0; // si sortie n間ative alors
       L     #T_DECEL; // on inverse les taux accel et decel
       T     #T_ACC;
       L     #T_ACCEL;
       T     #T_DEC;
 //
 //****************************** CHOIX DU SENS *******************************
 M006: NOP   0;
       L     #Setpoint;
       L     #OUT; // si cible < sortie
              JC    DEC; // alors saut ?DEC
 //
       NOP   0; //******** ACCELERATION *********
       L     #T_CYCLE; // (T_CYCLE * MAXI_OUT)/(T_0_MAX)
       L     #MAXI_OUT; // + OUT ---> OUT
       *R    ;
       L     #T_ACC;
       /R    ;
       L     #OUT;
       +R    ;
       T     #OUT;
 //
       L     #Setpoint; // Si OUT > CIBLE
              JC    M001; // Alors saut en M001
       L     #Setpoint; // sinon CIBLE ---> OUT
       T     #OUT;
       JU    M001;
 //
 DEC:  NOP   0; //******** DECELERATION *********
       L     #T_CYCLE; // (T_CYCLE * MAXI_OUT)/(T_MAX_0)
       L     #MAXI_OUT; // - OUT ---> OUT
       *R    ;
       L     #T_DEC;
       /R    ;
       L     -1.000000e+000;
       *R    ;
       L     #OUT;
       +R    ;
       T     #OUT;
 //
       L     #Setpoint; // Si OUT < CIBLE
       >R    ;
       JC    M001; // Alors saut en M001
       L     #Setpoint; // sinon CIBLE ---> OUT
       T     #OUT;
 //
 //  ****************************** SORTIES ZERO/ AV/ AR ***********************
 M001: NOP   0;
       L     #OUT;
       L     0.000000e+000; // Si sortie > 0 alors saut en M003
       >R    ;
       JC    M003;
              JC    M004;
       S     #ZERO; // Sinon ZERO = vrai
       R     #AV; // AV = faux
       R     #AR; // AR = faux
       JU    FIN;
 M003: NOP   0;
       R     #ZERO; // ZERO = faux
       S     #AV; // AV = vrai
       R     #AR; // AR = faux
       JU    FIN;
 M004: NOP   0;
       R     #ZERO; // ZERO = faux
       R     #AV; // AV = faux
       S     #AR; // AR = vrai
 FIN:  NOP   0;
 END_FUNCTION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着做一个!

这个很好做的, 也可以 启动 定时器,设定定时器的时长 为 斜坡总的时间,用定时器的 当前值作为过程值,做一个 百分百转换程序 即可搞定,也可以做出曲线型的;

网友E:
以前做过的平均值滤波程序。FB的输入参数有待滤波值、滤波间隔时间、参与滤波的数据量。可以实现斜坡,而且是前后斜坡需要的话给个邮箱给你发?

网友F(2014-05-11):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非常感谢,我试着做一个! ...

定时器怎么设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做。首先根据时间和最大值计算出单位时间内模拟量...

能不能具体点,我也想知道,刚学PLC.谢谢了。

网友G(2018-01-28):
请把这个斜坡函数库发我,谢谢!15865043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