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松下驱动器的设置
求教,三菱MR-E侍服

楼主(2007-03-30):
我想知道松下驱动器的齿轮比的公式是怎么的,比如说电机带动一个轮,,,,,,电机转两圈另外一个轮才转一圈,我应该在Pr48,,Pr49和Pr4B,,那里怎么设置呀..//还有就是它的公式是什么,,怎么计算的,,,我刚开始学这个,,好难学呀..//

求教,三菱MR-E侍服

网友:
知道的麻烦你们指教下我啦,,我先在这和你们说声谢谢了,,

网友A:
如果编码器分辨率(10000,或2的17次方=131072)记做F,而电机每转所需要的脉冲是f,那么松下伺服参数Pr48、Pr49、Pr4A、Pr4B满足:
F×Pr4B = f×(Pr48或Pr49)×2的Pr4A次方

如果Pr48或Pr49设置为0,那么(Pr48或Pr49)×2的Pr4A次方 自动设置为编码器的分辨率

网友B:
电子齿轮是让当前伺服电机的输出运动与一个输入信号成一定的比例关系,该输入信号可以来自另一台伺服,也可以来自控制器。因而电子齿轮可以看作是一个伺服轴按设定的齿轮比,对另一个轴(实际轴,或虚拟轴)的运动的比例跟踪。

由此看来,你所举例子中,想以“电机带动一个轮”,“(该)电机转两圈”时,“另外一个轮才转一圈”,可以这样分析:
1.如果“另一个轮”有伺服电机带动,则可以令这个伺服工作于所需的电子齿轮比,实现前一个轮子转2圈,这个轮子转1圈。
2.如果“另一个轮”没有伺服电机带动,则所举例子并不符合伺服电子齿轮的原理,毕竟一个轴的驱动无法干预另一轴,在这种情况下,电子齿轮是无法取代齿轮的,还得用真的齿轮。

Pr48,,Pr49和Pr4B参数意义松下手册应该有描述,可参照描述消化理解。是在理解不了,就把参数意义发上来,让大家帮你分析,指导。

求教,三菱MR-E侍服

网友:
我同事和我说,,他说的是这样,,      4000是知电机转一圈的脉冲

  10000         5         Pr48
 ---------- ==  ----  ===  --------
       1        1          Pr 4 B
4000×---
电机转两圈另外一个轮才转一圈            这样算对不对.???

网友B:
你所说的“电机转两圈另外一个轮才转一圈”中,“电机”对应一个伺服轴,“另一个轮子”是否也对应一个伺服轴呢?
其实,每个伺服轴的电子齿轮功能只能解决自身的问题,而不可能干预其它轴的工作,所以如果你想让“当前轴”每转2圈“另一个轴”才转1圈的话,你需要设置的电子齿轮功能应该在“另一个轴”上完成,而不是在“当前轴”上,它干预不了别的轴的转法。
不知这么讲你是否理解了,如果理解了,请参照“碧海潮生”的回帖和说明书,具体实践一番,自然会有体验。

网友C(2007-10-17):
上式中的4000应是负载轴1圈的需要脉冲数才对,从情况来看,机械传动比是1:2,那么4000应是4000*2=8000,最终为5:2

网友D:
如果不是特殊设置的话,你只要设置 48、4B号参数就可以了,其它几号参数按照出厂默认值。Pr48可以设为0(自动将编码器分辨率设置为分子)或者10000,那么伺服每转多少脉冲就可以由4B号来设置了,比如设置了3000,那么3000个脉冲伺服转一圈。
根据你的结构要求,如果你的机械轮转一圈是3000个脉冲的话,你就可以设置4B号为1500。当你给伺服发出3000个脉冲的时候,伺服转了2圈,机械论转了1圈。

以上设置适用于增量式、2500P/r的伺服电机,17位的没用过。

网友E(2009-11-02):
对:波恩 关于你所说的“电机转两圈另外一个轮才转一圈”中,“电机”对应一个伺服轴,“另一个轮子”是否也对应一个伺服轴呢?
其实,每个伺服轴的电子齿轮功能只能解决自身的问题,而不可能干预其它轴的工作,所以如果你想让“当前轴”每转2圈“另一个轴”才转1圈的话,你需要设置的电子齿轮功能应该在“另一个轴”上完成,而不是在“当前轴”上,它干预不了别的轴的转法。
不知这么讲你是否理解了,如果理解了,请参照“碧海潮生”的回帖和说明书,具体实践一番,自然会有体验。
内容的回复:

你好 波恩 我下个问一下 松下A4驱动器如何恢复出厂设置呢? 谢谢

网友F(2011-10-03):
对,我也想知道如何恢复出厂值,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G:
机构结构与控制命令是密切相关的,可以发一定的命令,测试实际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