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CJ1W-SCU41-V1和CP1H-XA40D混合使用的通讯设置

楼主(2007-03-30):
在CP1H-XA40D的PLC本身的两个通信接口都用上后,增加了个CJ1W-SCU41-V1通信模块.在CX-Programmer中怎么样设置CJ1W-SCU41-V1通信模块的两个通信接口???
请各位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在I/O表里对SCU41进行设置,也可以在SCU41对应的设置通道中设置。你基本上可以吧CP1H看成为CJ

楼主:
上楼大侠:
你的意思是把CP1H直接当成CJ,那在PLC设置中不就出现矛盾了吗??

网友A:
你在I/O表的的设置直接可以修改对应DM区的值,当然,你通过修改DM区的值也可以更改I/O里的设置,二者是相互关联的,没主从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