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CPU与TD200无通讯

楼主(2007-03-30):
各位大虾,请教以下,我用的西门子CPU224,现文本操作器TD200显示与PLC无法通讯.CPU224上没任何指示,此是何原因?CPU224后又扩展了EM231模块,是否EM231有问题?急

网友A:
看看你的配置有没有问题,距离,要是这没问题就的检查硬件了。

楼主:
原来就没什么问题,用的很好,停过一次电就不行了,我怀疑CPU烧了

网友B:
不知你修改过程序没有,先测试以下在运行状态下,电脑是否能够通过这个端口(连接td200得端口)连上plc

网友C:
西门子PLC没有那么容易就烧的,仔细检查一下,PLC的运行方式开关是否拨到Run方式,通信电缆是否插好了,如果改过程序,看软件里的系统块里的通信波特率设置的是否正确.

网友D:
插TD200的PLC端口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