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的问题

楼主(2007-03-30):
我使用的是组态王6.02,存在以下问题,请教高手:
1、设定变量保存参数、保存数值,但在运行时修改运行参数后,变量并没有自动保存,要退出组态王时才会保存,是什么原因?
2、我用plc控制机器的启动与停止,在机器运行时,退出组态王程序,机器受plc控制保持运行状态,但我重新进入组态王时,机器会立即停机,应当如何设置才能使程序重新运行时机器保持原有状态?

网友A:
1.组态王6.51(含)以下版本都有这个问题,当中途死机,设了保存的参数无法保存,解决的方法是定时保存这些参数,在程序启动的时候恢复。组态王6.52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2.将控制PLC的变量设为“保存数值”。
有问题可联系hitin@tom.com。

网友A:
建议楼主发帖是将标题写清楚点,这样可以节约网友的时间,也可以增加回帖数。

网友B:
组态王向PLC发指令最好以脉冲形式,你也可以在PLC程序中解决第二个问题。

网友C:
渐渐明白说的不错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尤其感谢hitin的回复! 已经设置了变量“保存参数”和“保存数值”,保存方式试过变量改变时记录和定时1分钟保存两种,但只有退出工程时才会保存,异常中止工程时,中止前所修改的参数并没有保存 最重要的是不知那个参数的问题,即使保存了变量参数,只要重新启动工程,Plc都会处于不工作状态

网友A:
    楼主,若你想解决“但只有退出工程时才会保存,异常中止工程时,中止前所修改的参数并没有保存”的问题,而且不上升级到6.52,你可以做一个定时程序,将需要保存的参数定时保存到文件里,在程序启动时再将参数从文件中读出,我曾经这样做过,效果还可以。
   “最重要的是不知那个参数的问题,即使保存了变量参数,只要重新启动工程,Plc都会处于不工作状态”中的“Plc都会处于不工作状态”是什么意思?

网友D:
答问题1:运行时不接受更改,重新启动后确认
答问题2:组态王启动时,对变量进行了初始化,瞬间变化了默认初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