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在显示器上演示模拟动画的同时,还要控制步进电机运转

楼主(2007-03-30):
请高手指教,在显示器上演示模拟动画的同时,还要控制步进电机运转,怎么样才可以实现?需要什么部件?大概价格是多少?谢谢。

网友A:
"在显示器上演示模拟动画"是什麽意思?
是否可用家用电脑实现?
请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7552
家用电脑的另类用法

楼主:
你好,亦云前辈,在显示器上的画面动作和电机的运转动作是同步的,或者略提前1秒,,,也可以这样说,显示器的画面指导电机运行,电机可以滞后1秒钟反映,这样的效果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可以达到,另外不知道做一个这样的动画要多少钱?谢谢各位,请指教,

网友A:
"在显示器上演示模拟动画"是什麽意思?
电机的运转动作的角位移?角速度 ?角加速?如何模拟?哪种动画?

网友B:
计算机
可编程(控制单元)
监测单元
监控软件
仅几个电机有点大材小用
可以告诉我详细要求吗
lsm518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