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有什么好方法解决变频器的F0003故障

楼主(2007-03-30):
什么好方法解决变频器的F0003故障?谢谢!

网友A:
变频用大一型号,打开故障后自动再启动功能.

网友B:
这是变频器使用久了的正常现象,建议更换或维修,不能打开故障后自动再启动功能.危险!技怵支持;13366859975

网友C:
适当提高电网电压

网友D:
改用单独直流母线供电

网友E(2008-03-07):
F003是16.00晶振故障

网友F:
呵呵 应该是西门子MM的通病不适合中国电网使用 主滤波电容太小。负载稍重就会跳F0003 可以增加电容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