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监控画面出现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7-03-30):
现在有两台上位机通过工业以太网通讯,上位机通讯网卡为CP1613,画面是由WINCC6。0做的,通讯方式为工业以太网,PLC为CPU314,现象是两台上位机监控画面有时会出现通讯中断的问题,不是同时发生(一台中断,一台正常),厂家给我们的答复为CPU314的通讯能力问题,请高手指教!因为问题不是太严重,所以一直没有停机更换CPU试验,望高手能给提示,谢谢!

网友A:
估计是工控机有问题,检查一下CPU及内存条

网友B:
两台上位机同时与CPU314通讯出现中断是正常的,最好是一台上位机与314通讯并作为服务器与另一台上位机通讯,即另一台上位机作为客户机只与作服务器的主机通信,当然,这要看这种方案能否满足你的生产要求.

楼主:
是偶发性的,而且监控程序其间并没有发生中断,只是监控画面中断1s左右

楼主:
谢谢你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