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的继电器的不同接点能用在不同的电压等级回路里吗?

楼主(2007-03-30):
今天和领导谁也没说服谁,跑到这里寻求帮助:

PLC开关量输出扩张的继电器,如OMRON MK3PD/24VDC,一般这种继电器有3副接点,正常外围回路一般只有一种电压等级,如24Vdc,220Vac。现在有一个地方外围有两种电压等级的回路,我觉得用一个继电器的不同接点串入相应回路就行了,领导审核的时候“教导”我说,一个继电器的不同输出接点最好是一个电压等级的,建议我再加一个扩展继电器。

请问,是我错了吗?

网友A:
都有道理,要看具体的扩展单元。如果所有的输出继电器共一个端,就不可以了。如果相对独立则可以。

网友B:
领导是对的.不同电压等级的回路不能用在这种小型继电器上,因为继电器主要起信号传递和隔离用,其端子小维修时易接线错误....

网友C:
主要是混接容易引起安全问题和干扰问题!!!

网友D:
不一定,小的继电器不合适,但正常大小的是完全可以的,而且交直两种,

网友E:
既然不违反任何规程就可以做,尽管它不合理,你的做法错在那了?继电器接点之间所接各个电压等级回路,只要不超过接点之间的耐压水平就可以,因为没有这方面规定,为什么要故意找麻烦。

网友F(2008-02-22):
主要考虑接点的耐压,功率,信号性质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