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MM440变频器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7-03-30):
请教各位大虾:MM440变频器设置P0731为52.3即使能继电器1为变频器故障,但怎样才能复位?

网友A:
不要设成52.3就是了。

网友A:
比如设成52.1就OK了

楼主:
可是那就起不了保护了

网友B:
报警的话按FN就复位了/

网友C(2007-04-30):
你是端子控制就可以p703=9,接DIN3和PNP,他们之间加个按钮
不是就可以在面板复位F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