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

楼主(2007-03-30):
现有一台西门子6SE70变频器上电显示F0037不能复位从说明书上看是模拟量故障
不知道是那里的故障请大家帮忙

网友A:
在工作模式4 .. 20mA 时进行模拟输入且电缆断路
可能跟你的模拟口的设置有关

网友B:
检查控制端子,或更换主板,我有主板。13366859975

网友C:
   换个主板试一下 问题咨询13472698219

网友D:
有CUVC主板便宜买.

网友E:
参数初始化试试

网友F:
初始化重新设

网友G:
应该是设置问题,硬件问题不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就是设置的问题
上面的主板多少钱一块可以报一个价吗?

网友D:
全新没有修过的,四千

网友H:
 我手上有三台二手6se70变频器  因设备改造换下来的
型号                             序列号
6se7016-1ta61-z                 t-m60547500007
6se7016-1ta61-z                 t-m60547500008
6se7018-ota61-z                 t-m51847500108
联系电话:13793879150

网友I:
 同意 lmhx:  同时注意跳线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J:
我手头有6SE7027-2ED61NZAQWSX88886@163.COM

网友J:
谁有CUVC全新的.跟我联系.nzaqwsx88886@163.com

网友K(2007-12-23):
我有一台6SE7041-OEH85-OAAO,6SE7038-6KT60-Z 860A全新价格10元

网友K:
 我有一台6SE7041-OEH85-OAAO,6SE7038-6KT60-Z 860A全新价格10w万元 dqgsyan@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