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部分需+/12v,20ma,数字需5v,150ma,请教51系统电源方案

楼主(2007-03-30):
我想请教我该如何选择电源方案.
我现在完全用线性方案,线形变压器双15v 5w.其中一路用线性稳压器lm317(得到+10v)然后,-->7805(+5v).另一路lm337(得到-10v)

其中,
+5v给51及adc供电(共150ma).纹波电压 <2mv
+/-12v给op供电(20ma).纹波电压<4mv

现在因为7805比较热,我想考虑其他方案.
以前发的帖子里"芯片级维修"指点说把7805改成LM2575.就不会发热.我今天看了些开关电源的资料,想请教,

1.用lm2575代替7805,纹波电压可以达到我现在这个要求吗?(<2mv)

2.我考虑现在的变压器经过两次稳压效率比较低.换成变压器6v/6w,经过LM2575稳压至5v供给51,adc,我想这样电源效率比较高.然后通过dc/dc模块得到+/-12v供给op.不知这样的方案是否得到较小的纹波?

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重复发贴.我很希望得到指点.希望班主别删,谢谢!

网友A(2007-05-08):
这样做纹波会比较大,在40-60MV之间,我想你在模块输出部分做些
改进克服一下,纹波上应该能满足你的应用,不过选择2.5W的三路AC-DC可以的用话,你的电源系统会在性能上提升更多。剩去78XX79XX。。。。

网友B:
2575纹波当然比7805大,但是效率也的确会比线性稳压高。

采用DCDC之后,纹波大小就要看DCDC模块本身了。

这样一来,你的ADC电源是2575,AD本身扰动还是会比用7805大。我觉得你这样的选择算是一个折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