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关于RS485通讯故障问题紧急求救!!

楼主(2007-03-30):
小弟目前在链接rs485通讯网络问题:将7个电量采集器(485通讯)连接,还有若干其他设备(总数小于32个)链接。出现,7个电量采集器中有四台,主机单独与之通讯能读得到,而以上网络后就读不到,并且测试软件上反馈的是time out,同时整个网络如果抛开这四台在通讯,也能读到最远端的设备,并且远端设备有加终端电阻。请问各位老大,为什么那四台电量采集器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A:
看看地址有没有冲突。

楼主:
怎么说地址冲突,我的地址码都没有重复的。

网友B:
两头的没问题,就只有中间的找不到啊,会不会设备有问题啊...确认设置无误???

楼主:
设置和能够通讯的仪表都一样的设置,如果设备有问题为什么单机又能通讯呢?

网友C:
有没有解决?我的组态MCGS和11台信捷PLC通过MODBUS通讯也存在通讯会时正常时不正常,还在就地调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