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浆纱机的问题

楼主(2007-03-30):
现在我使用的浆纱机一般都开170m/min,运行也满正常,就是有时突然出现收卷的电机好象速度突然慢一点(就象那种突然失速现象),这样就导致丝张力很小严重时还影响收卷,请各位专家提出问题的所在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可能根直径计算或张力检测有关

楼主:
但是我的收卷是完全靠张力控制的(就是张力大时收卷自动就减速,张力小时收卷自动就加速),现在是运行2个小时或3个小时左右突然出现的失速现象,我在想要是根直径计算不准确的话那前面几个小时运转怎么都正常?

网友B:
检查编码器
你是几单元的啊

网友B:
"现在我使用的浆纱机一般都开170m/min"
你用的是那的浆纱机,我知道的一般在80左右啊

楼主:
编码器不参与控制

楼主:
现在正常速度都在170m/min,一根轴头就是那么一次故障其他时间都很好,搞不清楚为什么?

楼主:
可能是干扰引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