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电舍

楼主(2007-03-30):
我有一台明电舍VT210S  2.2KW的变频器,第一次送修故障为输出不平衡,后更换V相上下桥两只光耦PC929后,输出正常.送去以后,又出现同样的故障,再次更换V相上下桥的光耦,输出正常,再送去还出现同样的问题,现又换了V相上下桥的光耦,输出又正常了.我不敢再送去了,我怀疑是它的设备有问题,大家分析一下有没有可能变频器还存在故障

网友A:
你没有把驱动板的故障彻底擦清,顺着电路仔细查。

网友B:
驱动没修彻底!

楼主:
我在我这儿带负载都正常,也没烧光耦,怎么可能驱动还有问题呢

网友C(2010-04-07):
驱动没修彻底!

你没有带大负载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