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问题:这种方案能行通吗

楼主(2007-03-30):
各位前辈们,小弟请教两个问题。
1、同一视觉机器定好的几个模板,那模板间在运动过程可以切换吗?
2、如果用两家公司的视觉机器,那不同机器里的模板可以切换吗?如果不行的话,那要怎么建他们兼容的模板呢?
我有一个想法,烦请指正:
有两个公司的产品A、B,并且按要求建好了各自的模板。现在我要B用A的模板,兼容的话就直接调用,否则我将A的模板数据折算和B模板的数据一样,然后用B去使用A的数据。
你看这行得通吗?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那 么看他们的 兼容 了!

网友B:
看他们的 兼容

楼主:
不兼容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