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RA70使用长线驱动编码器?

楼主(2007-03-30):
小弟请教:
    西门子6RA70使用长线驱动编码器行不行?
    如果采用一半电压输出编码器,应该怎么样连接?

网友A:
"如果采用一半电压输出编码器"
一半电压输出编码器?是什么意思?

网友B:
“采用一半电压输出编码器”是想把长线驱动的差分对只取一个来用吗?理论上讲,配上信号地也可以用,做做实验验证不妨一试。要是实际设备上千万勿用,不可靠!

楼主:
您说70应该怎么连接编码器?
连接什么样的编码器?

网友B:
你说的70我没有用过,不敢妄言。建议咨询西门子售后,或者请论坛中懂行的网友帮忙。

网友B:
不必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