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制S7-200编程电缆

楼主(2007-03-30):
我有RS232转RS485转接口,一根RS232线,2与2连接.3与3连接.5与5连接.能否与S7-200连接,要如何接线.TD200与S7-200的连接线是否一样.电脑连接TD200的线又该如何制作.

网友A:
s7-200是485口的,TD200也有485口。

网友B:
PC-MPI  PC-PPI 电缆电路上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没高手呀

网友B:
/n:8UX0R-686FT-Z054V-4PDQP OR LCT4T-24GFE-A816V-4MTQQ

网友C:
S7-200编程电缆可以自已做。

RS232转RS485一个,20元钱,
RS232接电脑串口,RS485 1#接PLC3#脚,RS485 2#接PLC8#脚
OK
调通了在这里说一下,OK

网友D:
楼上就的不行呀。我试过了不行的,现在也不知怎么搞呀?

网友C:
只用两根线够了,不要接其它线,
动手能力差的不要接,损坏了电脑俺可不管.

网友E:
有没有成功啊?我也需要

网友C:
你们在什么地方,
路近的话,俺现场给你们搞.

网友F:
可以做的
我做了根完全好用

网友G(2009-11-29):
这个方法非常的好用 俺也作了一个  能用